三星R428不能保存时间,主板电池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楼主(2015-06-29):
三星R428不能保存时间,主板电池换了。故障还是一样。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三星

网友:
查rtc电路

网友:
如果RTC没事,就是南桥的存储器坏了

网友:
查RTC电池的点是否到南桥

网友:
rtc没问题的话 多半是桥出问题了

网友:
电池换了,那要看电池电压有没有送到啊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啊

网友:
有,我的是南桥坏了

网友:
应该是RTC电路的问题多

网友:
就查RTC电路和南桥RTC模块条件

网友:
桥的问题啊 换桥就会好的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 断线了
查电路

网友:
断线或者南桥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给客户换了电池,过一个星期左右又不能保时间,而且老是进不了系统。。。换了NEC才这样的。

网友:
硬盘下面那几个电容,100%的故障点了,R428,R429都是送钱的机器了

网友(2015-08-06):
南桥后面有个电容 那个电容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