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0开机能亮 一到进系统的画面就断电 通过改电路把它修好了 分享给大家

楼主(2015-06-29):
联想E420

网友:
这样都给你想到了      牛

网友A:
维修就是善于发现,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就是善于发现,牛人

哈  互相学习

网友:
我要是有这样的思路就好咯

网友B:
其实你追查另一头也一样能找到真正的原因

网友:
厉害。  这样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追查另一头也一样能找到真正的原因

嗯   但是今天心情不好  就没有心思追它了

网友:
不错~维修就是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并付诸行动,实践积累经验

网友:
牛人啊!这都能想到

网友:
我之前遇到的这个机子是换完95280后不知道怎么回事  特别挑内存  不同频率的都试过一样的   BIOS和ecBIOS都刷过了还是一样    最后没办法就给客户了   让客户不要自己换内存条

网友C:
多测试测试 估计刷BIOS也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测试测试 估计刷BIOS也能好

能亮机的机器我认为BIOS一般没什么问题的  事实也验证了我的想法   第一步就是刷的BIOS

网友:
thinkpad E系列 太娇嫩了 修着修着就出现其它毛病了。

网友D:
这样也可以呀!一切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也可以呀!一切都正常吗?

怎么运行都没问题

网友:
创新啊,,,楼主历害,,,又学了一招

网友E:
恶心的机器 碰到一样的问题 不过我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恶心的机器 碰到一样的问题 不过我没搞定

我也是看论坛看的情况案例多了   就有了此想法  维修就是不断学习

网友F:
这机器不好修,95280芯片买来坏的经常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不好修,95280芯片买来坏的经常有。

现在还好啦  假的不多了  主要芯片也便宜了  由原来的四五十到现在的十块钱了

网友G:
只要运行正常 没有隐患 怎么改都行啊。。。楼主很厉害!

网友:
修好就好,不过还是找源头比较好吧。

网友:
无线学习中      参考参考

网友H:
飞线就是骗过芯片直接给它一个电压。你没查查R3603有没坏,EC14脚发出3.3V信号没

网友:
修好为目的 修好就好

网友:
这样会不会不稳定呢

网友:
这个机子E420在AC模式下 待机是没有PWM3v5v的

不过修好 稳定就不错

网友:
收藏了,希望下次能用上

网友I:
高手中的高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飞线就是骗过芯片直接给它一个电压。你没查查R3603有没坏,EC14脚发出3.3V信号没

啊哈哈,我都让它们去死了  没有管它们

网友:
引用 网友I:
高手中的高手,学习了

不是高手  一介平民

网友:
95831 是通病

网友J:
有时候随便拉个3V没问题,有的时候维修拉个3V就不行。必须要把某个信号修出来。

网友K:
该机应是EC没有发出S5-ENABLE吧?或线路中断。

网友:
条条大路通罗马,楼主的精神直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该机应是EC没有发出S5-ENABLE吧?或线路中断。

是有发出的只是中间保护了   是能加电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时候随便拉个3V没问题,有的时候维修拉个3V就不行。必须要把某个信号修出来。

嗯   有时候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要运行正常 没有隐患 怎么改都行啊。。。楼主很厉害!

我也这么想

网友:
这个故障还有一个故障点是PU4801  也就是RT8208  换掉就好了

网友:
我也接到一台这样的机器,也是掉电,要是修不了也像楼主这样改电路,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