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d rev.5.1 键盘不能用,拔掉键盘还自己打JF

楼主(2015-06-29):
拆机没有发现进水痕迹。键盘客户说刚换的。它不是每次开机都自己打JF 。有时候没问题。有时候开机过个2分钟左右就开始自己打。     我加焊过EC  刷过BIOS    ,因为手上没8572E这个芯片。没法换了。。 技术有限。想让大家指导下还有别的可能吗

网友:
查键盘接口到IO的线路

网友:
断线了吧

网友:
  键盘接口到ec的线看有没有断

网友:
把键盘接口的电容全部取了

网友:
这个线我量过了,都没断 ,把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
是不是ec芯片有连锡了,

网友:
键盘接口没有电容,呵呵。今天定了个EC明天换上看看吧,静候佳音吧,谢谢大家

网友:
量键盘阻值

网友:
先换个键盘,因为只是客户说刚换的。

网友:
再换一个EC看看

网友:
键盘也换了EC也换了。故障还是一样啊,换了新ec还好了一把,之后又不行了。  这个机子开机要来回掉电4次才能亮机,不知道和这个有关系没有,,,

网友(2015-07-30):
南桥加焊或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台差不多的,键盘换两次了,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发神经来的,正拆开准备换个芯片试试,也没看到进水痕迹,不知道楼主的结果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