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指导下,LA-8711P主板跑到0.3几掉电,非常感谢

楼主(2015-06-29):
是hp envym6笔记本

网友:
还有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
明显的  CPU供电米出  查查供电到哪一步了

网友:
查全板供电,看哪个供电没出来

网友:
集显供电没出来,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这明显少电压嘛

网友:
要先查一下基本電壓是否都有出來~
可以先查一下順序就可以慢慢查出來問題點在哪邊了!!
要動手去量看看~不然這樣沒辦法去幫您壓!!

网友A:
缺供电,0.3是赶紧测一下cpu电压出来没,cpu是最后一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供电,0.3是赶紧测一下cpu电压出来没,cpu是最后一个电压

先看主板各大供电啊,估计是后级的三五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