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ec发出alw on需要啥条件啊

楼主(2015-06-29):
笔记本型号:sony pcg-71211t
故障现象:通电,待机0.0095时一切正常,待机0.0085时不触发
测量,当待机0.085时alw_on为低电平,想问一下什么原因会导致alw_on为低。
bios电池已经换过

网友:
补充下   PQ4拆除,pd30短接过都没解决问题。PD30的1脚没短接的时候一直为高

网友:
MAIN_DC_SW_OFF#是高电平 PD30第一脚也是高电平的话那跟这个位的电路就没关系了。楼主查下这个信号的去处,和来源处。

网友:
先得查输入检测吧,适配器都没检测到应该

网友:
查充电芯片适配器检测电路,后级过压保护起动作会拉低alw_on,过压保护关键测量PQ33A

网友:
0.095待机电压感觉不正常了吧,偏高

网友A:
为什么 0.09 的待机能亮  这不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 0.09 的待机能亮  这不高吗?

不好意思,写错了 0.009

网友:
电流不对吧,看看哪里有短路没

网友:
查图中黑色三角框中的元件吧~!

网友:
修好了告诉大家
暂时没修好  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