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移动版不开机

楼主(2015-06-29):
米3移动版按开机键不开机,电流定在210毫安左右,重植U802就可以了。

网友:
标注的那个六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A:
U802是个什么芯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U802是个什么芯片呀

u802是暂存

网友:
看不明白 ,6号指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电流修手机,不错,先收下了

网友:
看电流修  很不错啊

网友:
看电流修  很不错啊!

网友:
我有个米3联通版的,也是200多的电流。加焊一下小充电IC,也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