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0 解密 图解

楼主(2015-06-29):
淘宝花了30大洋买的。有遇到的可以借鉴。不知道其他东芝型号能通用不。方法是短接图中内存槽边上  B500 的2个触点。然后开机10多秒就自动清楚了。关机还原触点就好了

网友:
这是清除密码的吧,英业达代工的板子好像都可以这样搞的,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可以试一下

网友:
哦,,,东芝原来可以这样解

网友:
以前用加密狗来解的

网友:
liuzh看看一个有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问题,

网友:
还可以这样@    以后留着用

网友:
收藏了,解的是进BIOS的密还是系统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是CMOS 的开机密码吗?

网友:
解BIOS密码的吗

网友A:
你说的解除电脑密码吗??你直接进BIOS  还可以直接进PE解除不就行了吗   至于把板子拆下来吗????我是小白,楼主为什么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解除电脑密码吗??你直接进BIOS  还可以直接进PE解除不就行了吗   至于把板子拆下来吗????我是 ...

这个是开机密码 你以为系统密码啊

网友:
楼主说的是BIOS密码吧。系统的不至于这样搞。

网友:
老东芝都是这样的

网友:
有的像山寨的手机解锁的方法,谢谢楼主分享,知道原来有些电脑也这样。

网友:
是CMOS 开机密码 。一开机就有这个密码 CMOS 也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