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8跑D0然后无复位了

楼主(2015-06-29):
接到板子头都大了。查到复位瞬间有3.3然后拉低为0.8,顺着复位跑线 跑到822排阻 一边3.3一边0.8直接拿掉 跑马正常。 很简单 大神 别喷 为只是想说 只要认真就可以修好 我是买书自学的3个月前我连万用表都不会用

网友:
哎呀 无语怎么不能发图片了啊

网友A:
楼主自学能力很强啊,华硕的排阻坏的比较多

网友:
典型的华硕通病....

网友:
那个位置的822啊?

网友B:
楼主你发了三张图就不能发张修过那个位置的图吗

网友C:
很想知道那里买的书我也想买一本  求告知

网友:
华硕很多822排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发了三张图就不能发张修过那个位置的图吗

第一张就有啊。你仔细看看有个822被我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想知道那里买的书我也想买一本  求告知

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我看了一遍就会了。。

网友:
这是华硕板子的通病

网友:
南桥旁边的822

网友:
自学能力真强,

网友D:
今天一个关不了机  IO换了 没修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今天一个关不了机  IO换了 没修好

给你个思路,绿线到IO之间的电容和三极管全换了试试。有可能IO本身没坏,只是电容不良或三极管不良。我不会用示波器。一般都是拆。反正连着的元器件不是很多。如果好了的话记得来感谢我。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给你个思路,绿线到IO之间的电容和三极管全换了试试。有可能IO本身没坏,只是电容不良或三极管不良。我不 ...

绿线有拉低但是 还是不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绿线有拉低但是 还是不关机

绿线拉低 当然无法关机了。绿线高电平 才算关机完成啊

网友F:
这个822排阻可以拿103互换。、 8.2K  和1M

网友G:
只能说楼主太强了 。接受能力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822排阻可以拿103互换。、 8.2K  和1M

嗯 应该可以的。不过 在这个电路里面我干脆就没加他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能说楼主太强了 。接受能力太好。

我也只是有兴趣 然后看看书,我平时最多的就是拿废板子跑线路。拆桥跑线。慢慢的 都不需要记住信号名称了,就只看粗线 细线 连接的部位就可以跑到桥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学能力很强啊,华硕的排阻坏的比较多

呵呵 多跑线 你也可以的。像时钟芯片之类的 不好找定义的。就看连接到时钟芯片的粗的供电线细的信号线到桥里面的线 这都是用肉眼能看到的。所以 我现在跑线还是很快的。基本也不需要看电路图  除非高级的板子 或者太太太陌生的板子。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经验哦

网友:
换822排阻      刷BIOS   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