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52G外接显示内置不显.供电问题

楼主(2015-06-29):
接机后,按开关无显,屏毫无反映,第一感觉像显卡问题。所以就外接试试,外接可显示。就跟客户报显卡问题,机子留下。客户走后,拆机发现显卡是N13M-GE3-A1,这显卡没换过。感觉这显卡不容易坏,会不会是屏问题,就把屏换了试下,换个屏后,灯亮了,但是白屏。换回原来的屏
还是没反映。就想会不会真的是显卡问题。。。还是上论坛看看有没通病。。。发现只有一个跟我的问题是一样的外接显示内置不显。但他没搞定好像-0-
他的内容是:屏换过了,还是一样。。19V.3.3V都有。        我以前有接过很多这种现象的换了显卡后还是不行的。。换怕了。。就像查查图纸看看电压和信号。
查图纸后发现LCDVDD无电压。。LCDVDD是由U4901输出。U4901 的1脚EN有3.3    4脚和5脚有3.3输入 3脚无输出。。换个后正常。。
感觉问题有点简单。。勿喷 就是觉得这种情况有些会误导而去换显卡。  毕竟我就差点去换显卡了。   有个疑问是为什么我换了个屏之后是白屏,而机子本身的屏换上去确实黑屏。。。是没背光的黑屏 。。有没高手解答下,谢谢哈   在论坛上逛了4年了  第一次发帖 。。勿喷可好?

网友A:
恩 楼主细心  这种外接正常 内屏不正常的  3种可能性最大 屏 屏线   屏的接口电路  显卡的几率很小  至少我修的这种现象的 大部分都是这3个方面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楼主细心  这种外接正常 内屏不正常的  3种可能性最大 屏 屏线   屏的接口电路  显卡的几率很小  至少我 ...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先用风枪吹下显卡,看看行不行。。

网友B:
没有lcdvdd应该是白屏吧

网友:
同意四楼的。。大部分机器如果主板启动正常。。单单没有LCDVDD。。应该是白屏。。。

网友:
   基本都是白屏

网友C: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如果楼主先查屏线接口电路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你测屏19V/3.3V都有是没认真测准吧?

网友:
这可能相关到屏上的驱动,有些机器类似这方面问题,换不同牌子屏出现的现象不一样。

网友:
刚好我手上有一台宏碁   外接有显  我明天好好查查

网友:
不同厂家的屏设计有些不同,有些屏供电2V多点就可工作,现在闪屏或些灰屏,有些一定要3V左右才能显,不到3V左右就黑屏,所以见怪不怪。

网友:
很细心呢  楼主好评

网友:
无线学习中      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lcdvdd应该是白屏吧

是的,我换了一个屏 就是白屏的现象,但换回原来的屏就是黑屏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如果楼主先查屏线接口电路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你测屏19V/3.3V都有是没认真测准吧?

首先我有换个屏试了下   是白屏 ,但换回原来的屏是黑屏  这种情况你觉得呢?
再者你说我测屏19V/3.3V都有是没认真测准??什么意思  我说了 19V有  LCDVDD没有   其他的3.3都有。这都没认真测,那请你告诉我还需要测些什么电压。。。
而且我也没走什么弯路 无非就是换个屏试试  -0-

网友:
这种故障都是要先测屏接口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我有换个屏试了下   是白屏 ,但换回原来的屏是黑屏  这种情况你觉得呢?
再者你说我测屏19V/3.3V都 ...

对不起!不必在意,是我没看懂。

网友:
这种情况我是先吹一下显卡,不行换屏,在测条件   一般情况下我都是直接干显卡也没想那么多

网友:
技术好没的说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下次修道注意下

网友:
牛人还挺多的哦,呵呵

网友:
这种外显,内不显的,首先我都是习惯用风枪吹一轮显卡,不行在慢慢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