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州a350-t35-d2笔记本暗屏

楼主(2015-06-29):
现在想要那个屏接口的定义, 屏是led13.3的。

网友:
是不是屏升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
屏上能不能看到淡淡的图像???暗屏应该是屏背光不亮。。。

网友:
屏3.3v 供电是好像是16 18脚   你可以测测

网友A:
先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屏两个保险  分别3.3  19V    然后就是接口5.6  分别是开启和调亮    这四个信号正常吗
   如果正常 那就是升压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屏试一下!

人家是要屏接口定义,不是换呀,兄弟,回帖要看清主题,不然视如灌水处理

网友:
是暗屏还是不显哦,

网友:
给出具体屏的参数 我帮你找下定义

网友:
升压电路看看  ,

网友:
淘宝买个图纸 5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