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20 A2G显示A disk read error 无法进系统

楼主(2015-06-29):
故障如图,翻译就是A盘读写错误,请按———重启,我试过的所有的解决办法:A  重建MBR引导,扫描硬盘坏道(无坏道,换了好盘一样的故障),B 进BIOS把病毒防护关闭,把软驱A禁用了,故障一样,C 重刷BIOS,N个了还是一样,修复引导,换系统什么的都干过了,D 换硬盘线,换CPU ,换内存,进BIOS查看了所有能搞的,故障一样。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进PE从里面的从本地引导硬盘启动就可以成功进系统,我现在是无计可实了,打算换板了,但我始终不信是主板的问题,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分享一下解决经验!@@@@

网友A:
兄弟我来告诉你吧,你用光驱来引导进入PE,再ghost系统就行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LS,是什么原理?为何不能用硬盘引导?

网友:
重建MBR没成功。
如果数据不要,可以进MHDD,erase几秒钟退出重启,重新分区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来告诉你吧,你用光驱来引导进入PE,再ghost系统就行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试一下,看看行不行,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是什么原理?为何不能用硬盘引导?

我也不知道,方法试了很多,就是不行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看下BIOS的设置吧,如果引导盘没有设置对的话也是无法正常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