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开机电流跑到0.89后又掉下0.53这样算跑过内存没有啊?、各位大师

楼主(2015-06-29):
联想Z475开机电流跑到0.89后又掉下0.53这样算跑过内存没有啊?、各位大师

网友:
掉下来了,再量下看是不是少电压了,

网友:
我就进来看看啥也不干

网友A:
好文章  好很好  受教了

网友:
0.89不一定过内存了

网友:
没有示波器不敢说啊?有诊断卡吗,看下跑码了吗

网友:
几次跳变啊 跳变多就应该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文章  好很好  受教了

楼主是求助 你受教啥 ?

不能完全通过这个0.89的电流就准确判断出
既然你怀疑内存不过就差下内存条件
祝你好运!

网友:
干下NB看下 行不行

网友:
不跑吗把 刷个BLOS看看 查下转换

网友:
这机器BIOS坏的多啊

网友:
0.89掉到0.53,有电压未出。

网友:
这个不是太清楚,等待高手出现!期待结果!

网友:
你把内存去了看看电流跟之前一样不一样不就知道过内存了没有嘛

网友B:
你把内存拔掉看看电流跑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内存拔掉看看电流跑多少

拿了内存还是老样子

网友:
不上内存呢,这么跳的

网友C:
0.8 -0.9A都是没过内存 刷BIOS 量全板供电正常不 内存工作条件 用风枪加热下桥看看有没有 正常

网友D:
如歌不上内存电流不掉,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歌不上内存电流不掉,应该是BIOS问题

不上内存电流也是一样的

网友:
如何怀疑没有过内存,可以查询一下内存的条件是否都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歌不上内存电流不掉,应该是BIOS问题

BIOS 我刷过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0.8 -0.9A都是没过内存 刷BIOS 量全板供电正常不 内存工作条件 用风枪加热下桥看看有没有 正常

刷BIOS 显卡供电也正常了。CPU供电正常

网友:
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我这有上到0.3多。 有时不上,是不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