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进 g505

楼主(2015-06-29):
现在我板子是这么个情况 g505集成的amd的板子 本来有指示灯不亮机 然后加焊显卡后cpu有温度 指示灯不亮
cpu
显卡

网友:
呵呵!!楼主你是做什么的??啥都没测就加焊显卡了。。??

网友:
g505是板载CPU吗

网友:
什么指示灯

网友:
这种板载的AMD的U 特别特别的爱坏。。。修过几张了 G400 G500系列。。。。。

网友:
无线学习中 参考参考

网友:
你才是大神吧,直接加焊U,这东西非常小心才能动,你当是桥啊。唉,坏U的可能性80%

网友:
我就进来看看啥也不干

网友:
好文章 好很好 受教了

网友:
天哪 一上来就干桥吗

网友:
上来就干桥啊

网友:
换内存、换U、外接。加热桥或显卡。最后确定是桥

网友:
最好说下电流跳变情况
你加焊了显卡 也许一开始不见得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