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0一体机

楼主(2015-06-29):
这个机器开机液晶屏没任何反应,。黑屏,把排线拔掉,外接是可以显示的,插上排线不开机,不显示

网友:
这一体机有外接吗?

网友:
直接做显卡就完了呗

网友:
联想一体机屏线和硬盘线容易坏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遇见一个老是蓝屏,蛋疼

网友:
不会是高压板问题吧,,今天碰到一个是高压板问题的,,,
就是那个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