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修复一块自动上电的G41D3+

楼主(2015-06-29):
      接到客户送来一台电脑说是坏了,没说什么故障现象就匆匆走了。接过机子通电发现自动上电,没显示,按一下电源键却能正常启动并进系统。在系统可以下关机,但风扇一直不停乎乎的转,明显的关机不断电的现象。换另一个电源故障也一样。拆下主板如下图        换了IO后自动上电的问题解决,但还是关机不能断电。
关机后测V_FSB_VTT还是1.19V,打开图纸得知是由U5(324)控制Q36产生,如图
Q37的C极为高电平,Q38的C极为低电平,B极为高电平,追到一个472排阻,换之V_FSB_VTT已正常,可是还是关机不断电。我晕!只得再查了。这回倒着来
IO_PSON经排阻RN50(103)上拉从+5V_DUAL得到5V,看来又是排阻惹的祸,换之问题解决。

网友A:
排阻的阻值变大了还是

网友:
这机器修的 有水平   排阻一般不容易坏的吧

网友B:
RN50又不是上拉作用。。。只是传递PSON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RN50又不是上拉作用。。。只是传递PSON信号啊

月饼先生真是火眼金睛!佩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排阻的阻值变大了还是

此排阻在内存槽中间灰尘太多,时间长了漏电了吧

网友D:
主板排阻是不是因为灰尘引起脚间漏电,清洗一下也能好吧?

网友E:
麻烦吧图纸 发来看看吧,小伙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排阻在内存槽中间灰尘太多,时间长了漏电了吧

这里排阻漏电一般测量本身阻值变化不好判断,本身一端工作电压应该会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排阻是不是因为灰尘引起脚间漏电,清洗一下也能好吧?

清洗不一定能好,还要测量本身内部阻值才行,这里主板关机断电,IO PSON信号引脚应该会恢复正常高电平5V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麻烦吧图纸 发来看看吧,小伙伴

论坛里有下的

网友:
总算是修好了,看着上拉5打了过去怎么又回来了

网友:
真是开眼了。精彩。

网友:
lz技术杠杠的啊。。。帖子 我i看个 半个钟!

网友:
为嘛去查V_FSB_VTT呢,啥意思???

网友:
前几天我也碰到一块自动上电的板子!是b75的!客户没修又拿走了!

网友:
是CPU上边    的103电阻吗?

网友:
华硕的主板爱坏排阻,想不到映泰的主板也爱坏,映泰的主板能找到图纸的真不多!

网友:
兄弟图纸发上来啊,这个图纸很难找。

网友:
很不错的教程,学习了 我还在学习电路图和电器元件的小菜鸟

网友:
此排阻应该是转了几个弯控制内存供电开启去了。

网友:
技术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