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进水 无触发 求助

楼主(2015-06-29):
联想G480 版号-7981p   进水无触发 3.3V 5V  供电正常  开机芯片供电都有 开机键有3.3V 电压  测开机芯片没有发出EC ON 开机信号  求思路  开机芯片是KB9012QF 开机芯片工作具体条件都有哪些 ?求高手指教!

补充内容 (2015-6-30 17:50):
进水的机器 腐蚀 短线都没有 测EC供电正常 ACIN 3.3V ECON 3.3V ONOF 3.3V ECRST#3.3V  EC RSMRST# 没有电压 求思路???

网友:
帮顶 我也有台机器是这个问题

网友A:
查EC的工作条件
不过这个EC是带程序的 可以在线刷写 或者购买剪板

祝你好运

网友B:
查下ACIN 有电压没。

网友:
开机键3.3不正常吧,是不是51-ON#信号不正常导致。

网友C:
这个有可能是EC问题  换个试试不行在查条件

网友:
换个EC试试吧

网友:
查EC的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BIOS片选 。

网友:
直接换个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ACIN 有电压没。

电压正常3.3V 有

网友:
看看ec条件满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可能是EC问题  换个试试不行在查条件

换了同型号的 没好用 有人说这个EC带程序的 吃不准

网友D:
这个EC是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EC是带程序的

进水的机器 还能把程序弄坏了吗  想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EC的工作条件
不过这个EC是带程序的 可以在线刷写 或者购买剪板

怎么在线刷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EC是带程序的

进水的机子程序不太可能坏,除非EC烧坏,查下EC待机条件,按开关,EC有没收到开机信号,收到开机信号有没动作到南桥,有发出到南桥的开机信号,EC基本上是好的,查南桥,如没有,则查EC,如EC待机都正常的话就只能代换EC

网友:
是不是EC下面进水断线呢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lid,仔细查查

网友:
重点还是查进水的地方,哪里进水重点就查哪里,看是不是有断线,短路的情况,如果是EC那个地方进水重点就查EC

网友:
建议楼主先处理进水位置,看看是否短线开路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