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32不能插键盘

楼主(2015-06-29):
内置键盘插上,按开机没反应不触发,拔下可以开机

补充内容 (2015-7-2 10:25):
确实键盘坏了,新人刚开店,什么东西都没,技术也不行,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A:
你想说明什么啊
、???    是你不知道下一步该干嘛   还是想说明键盘坏了导致不上电啊?
难道是guanshui?

网友:
先换个键盘测试下
故障依旧查EC

网友:
键盘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键盘坏了吧  先找个代替键盘试试

网友:
EC  BIOS  SB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说明什么啊
、???    是你不知道下一步该干嘛   还是想说明键盘坏了导致不上电啊?
难道是guan ...

就是想知道哪个可能性大点,因为现在没键盘试

网友:
不是机器不能插键盘,而是键盘不能插机器上。

网友:
一般都是键盘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