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0 奇怪的供电管短路

楼主(2015-06-29):
型号是:fdc50cf   查不到任何资料,19v大短路,拆了就不短路。求怎么买得到,管脚定义是?怎么用普通的改装???

网友:
小米3拍的,真清晰。。。

网友:
对照电路图中来改,就这样看板和样子应该是两个N沟道合成的管,也可以参照PWM应用电路来改。

网友:
这种是双MOS管。可以用AP4232B  AON6912L  代换

网友:
中间焊盘上管的S和下管的D,测两过对地的是下管,不对地的是上管

网友:
不知道和这个一样不
复合管 同型号替换或者普通改之
仅供参考

网友:
用普通MOS管就可以 PWM 的 应该是N 的

网友:
应该是双N沟道的复合管

网友:
可以用FDMS3604AS互换

网友:
这个应该是复合MOS吧,上一个三星板子上面的复合MOS 试试阻值正常吗

网友:
用图纸查下什么型号,

网友:
双MOS复合管。

网友:
直接飞线MOS改造

网友:
这是上下管封装在一起的复合管,这种管子在三星的300E4A这款机子的核心显卡供电这边有,引脚定义如下图:

这个管子我曾在HP的机子上见过,而且我用三星机子上的这个AON6908管子代换过,是可以通用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只能用二个MOS管弄了,如果你没料板又不想买的话

网友:
三星机器上面应该有这种双管

网友:
直接订芯片吗,这样修太累人了

网友:
复合的管子  楼主改下试试  看稳定不不行的话 直接定个 也不贵的

网友:
]给你个图参考一下,戴尔N4050板子上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pwm的双管的复合管子,你可以根据芯片的脚位判断G  D  S还有高低媏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