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LED电源驱动一板板维修

楼主(2015-06-29):
型号: E2201H
指示灯不亮,不通电

实测保险已断开、测量全板没有发现短路、上保险,只听啪的一声。吓尿了!没办法,只好断开法一个个排除、最后终于发现是桥堆的问题。但是在测量打值中是正常的!

网友:
保险坏了,肯定是短路大电流才坏的,当然也有只坏保险的,极少。

网友:
只是桥堆的问题?少见!

网友:
轻点的故障,一般烧保险的桥堆坏还有大电容鼓,重点的开关管短路,电源管理ic挂

网友:
显示器 感觉很难学啊

网友:
显示器热地 那边电压 负极测量是接热地 还是接冷地呢?

网友:
单是桥堆坏少见,多数连电容也坏。

网友:
这个很常见啊····打阻值是正常的再550左右的,我平常打阻值了还会翻过来看看它的外表。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被坑死了。

网友:
u901芯片肯定也挂了。

网友:
保险开路,首先就要测桥堆短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