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与HPCQ43维修

楼主(2015-06-29):
            闲来无事发两个机子的维修案例给小小白借鉴下,大神就不用看了都是简单问题      联想E40,INTEL集显,板号GC5A,老板说是打雷打坏了,取下电池待机0.13,快速拆机后测量对地阻值,发现3VPCU对地阻值20欧左右,偏低明显不正常,一般在100欧左右
撬起电感发现后级短,限流1A,3V电压烧机,摸EC发烫,拆掉EC对地阻值恢复正常,先换个二手EC,上电自动触发到1.1A左右自动掉电,可以再次触发,以为EC有问题,再换一个新的还是一样,不过电流有时可以跑到0.7有时1.2掉电,先不管它,老老实实查工作条件,无线网22PIN无3.3V,PLTRST#都没出来,上电瞬间示波器测量各大电感供电没有发显异常,拆掉U28 电流保持到1.1A不掉电了,机器还没跑码,这个电流明显不正常,快速摸全板,发现网卡芯片U14 发烫,换掉,此机修复
     第二台HPCQ43,裸板待机0.07有时0.1几秒后变成0.015至0.03之间跳,先测对地阻值,公共点,3V.5V电感,两路线性对地阻值都正常 芯片的主供电也正常,两个电感没电,两路线XD出来了,测两个上管的G极对地阻值发现偏低,上电0.07的时候芯片发烫先换一个再说,换上一个51125(可以代换51123),换好后待机0.026两个电感上面已经有电压产生了,不过还是不触发,简单的测了下EC工作条件没问题,BIOS对地阻值没问题,示波器测BIOS 8脚供电正常,2.5脚没有波形,刷BIOS OK
     图纸和BIOS程序论坛都有我就不上传了,如果你觉得我写得对你有用,请加分支持下谢谢。

网友:
楼主写的 感觉好简单  自己查起来就困难了

网友A:
机器E40,拆掉U28是想判断是否是桥后级出的故障?打雷坏,网卡是保不住的

网友:
拆掉U28 判断主板问题是个亮点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E40,拆掉U28是想判断是否是桥后级出的故障?打雷坏,网卡是保不住的

很多I系列的机子掉电都是桥引起的这样的机子由于是瞬间掉电比较难查所以可以切掉保护信号,然后就可以慢慢查了

网友:
51123都可以用51125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I系列的机子掉电都是桥引起的这样的机子由于是瞬间掉电比较难查所以可以切掉保护信号,然后就可以慢 ...

上次在论坛上看到一个帖子,就是断开PWROK连接元件来判断前后级,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
修好了 写的思路都是对的 不会走错路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学习了

网友C:
拆掉U28   电流保持到1.1A不掉电了!是何道理?难道U28输出端有上拉?

网友:
E40 显卡和6237会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掉U28   电流保持到1.1A不掉电了!是何道理?难道U28输出端有上拉?

嗯,这里应该是SYS PWROK和PM PWROK信号电压上拉工作异常引起的掉电。

网友:
对我这种新手很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
雷击的,  基本都是烧3V的。  很好找的

网友:
打雷坏的应该要先测一下网卡的

网友:
学习了,看着简单,可是做起来好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这里应该是SYS PWROK和PM PWROK信号电压上拉工作异常引起的掉电。

你也是个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