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5470 DAJW8CMB8E1 上电 0.16

楼主(2015-06-29):
戴尔 5470 DAJW8CMB8E1 上电到 0.16 ~ 0.18 就 停留在那边。摸到PU4 发烫,查了一下是RT8223P。没有此芯片,用了tps51125 来暂用。上电后还是一样发烫,测了一下,第8脚只有1.8v左右。查下附近的电容没有短路现象,3.3v & 5v 后端也没有短路。我已经没有头绪了,球高手指点因为小弟技术很差。谢谢各位

网友:
8脚1电压不对应该把条件 测一下 3脚 13脚 16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