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独显笔记本 无显加焊后 内屏显示成这样了,,,是什么回事?屏?

楼主(2015-06-29):
DELL N4010 独显笔记本 无显加焊后 内屏显示成这样了,,,是什么回事?屏?
本来是外接花屏 内屏无显的。上BGA后 外接显示正常。内屏成了这样的画面。颜色好象是8色的那种状态?但分辨率却是正常的1366*768  彩色也是32位真彩色的了? 在开机LOGO时已经发现图象颜色不对了。。是不是屏的问题?还是显卡没加好?还有虚焊?

补充内容 (2015-6-30 11:12):
解决了。。显卡芯片角上有三个株 由于处理白胶没干净,导致开焊了。。。后来用风枪400度往这一角上吹,用电筒照着角上珠球并用眼观察,等看到珠球发亮(融化),然后用镊子轻轻压一下芯片的这个角让其上下面珠球...

补充内容 (2015-6-30 11:13):
沾合起来 马上移开风枪  就可以了。 想问一下一般如何把胶处理干净的?我老是处理不干净,有少部分还在珠球间。。所以加焊经常由于还有胶在里面,影响了珠球接触面。。。。

网友:
重新插一下 屏线  不行的话 就换显卡吧

网友:
自己没试机的屏幕吗   应该不是屏幕问题

网友:
换屏线 屏  显卡 一个个的测试

网友A:
这种颜色屏线的问题大

网友:
没有接触好

网友:
屏显重新查查就好了

网友B:
下来重植不行就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颜色屏线的问题大

但原来故障是不显示的捏,难道顾客用的时候 之前已经是屏线或屏有问题了?这种情况假如是这样,顾客说之前没有这样的情况,那怎么办?收不到钱??手上没好屏测试。。也没屏线。。。唉

网友:
外显怎么样?

网友C:
重插屏线试 重植显卡 估计 屏坏的可能性不大 也可以用测屏器测试下屏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有做好 要不换显卡

网友:
看起来是屏线问题

网友D:
做显卡前没没试过?

网友E:
显卡挂了。。。。

网友:
加焊后 外显 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挂了。。。。

但外显 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显卡前没没试过?

当时外接花屏,内屏没显  没有测试内屏正不正常 也没条件测也懒得拆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插屏线试 重植显卡 估计 屏坏的可能性不大 也可以用测屏器测试下屏

重插屏线 是说要拆开B壳 插屏线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下来重植不行就换了吧

换就没搞了,才报价150。这个显卡ATI 216-0772000  差不多要150的才能买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就没搞了,才报价150。这个显卡ATI 216-0772000  差不多要150的才能买得到。。。

下来重植后不行,跟客户修改价格后,拆料板的来换。你报价太低了,怎么玩?

网友:
这样的显现有好几种可能的、、
没有配件来试。。。看来lz   不备货的啊

网友:
要么还是显卡,把屏线接口擦一擦,看有没有氧化。

网友:
显卡坏了 一定是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重植一下吧!

网友:
拔插屏线,上下部分都要拔插试试,还有换个屏点一下,都不行就重置一下显卡,你要看看是不是001的北桥,如果是,打开图纸看看LVDS是由北桥还是显卡输出,不要误干了,若果是北桥输出LVDS的话,你加焊显卡北桥受热了也会显示的,判断仔细比较好

网友:
你没重植过吗、。先植下试试吧

网友:
依然是虚焊

网友:
屏线和显卡都可能的

网友:
重新植株,不行换显卡

网友:
屏线
没搞好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的笔记本就是这样的问题,屏幕换了一个还是这样,最后换的主板好了,我的笔记本是集显的,X1Carbon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150修笔记本?这不是修死人嘛?没钱还帮他搞?还显卡的呢~直接客户报这个?兄弟 转行吧!

网友:
换屏试试不行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屏线问题吧 接触问题

网友:
显示缺色,输出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
像这样的,基本上是屏幕屏线的问题。(注意DELL的机子,压入式的屏线接口接触常常会不良,多拔插几次试试)
当然,机子原来显卡就有问题的,也不排除显卡本身的问题。
我建议你先排除屏幕屏线,如果还是一样,那就只好更换显卡试试了。

网友:
屏是没问题的,你买根屏线,不行的话显卡重做下,显卡也没坏,反正这屏线也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看看屏线不行值球

网友:
查查屏线不行重植球

网友:
屏线的上下接口接触不良,没有插好,导致的。

网友:
试试换个屏线呢

网友G:
重新植球。应该可以了。

网友:
外显正常!是屏线路问题吧

网友:
三基色问题,打一下三基色对地值,或者重做一下显卡。

网友:
没换屏 试试吗 ,有些机就怎么奇葩的,

网友:
感觉是屏显文帝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重新植球。应该可以了。

解决了。。显卡芯片角上有三个株 由于处理白胶没干净,导致开焊了。。。后来用风枪400度往这一角上吹,用电筒照着角上珠球并用眼观察,等看到珠球发亮(融化),然后用镊子轻轻压一下芯片的这个角让其上下面珠球沾合起来 马上移开风枪  就可以了。 想问一下一般如何把胶处理干净的?我老是处理不干净,有少部分还在珠球间。。所以加焊经常由于还有胶在里面,影响了珠球接触面。。。。

网友:
楼主好人啊,修完了还会注上结果。好多人发个帖子,求助,自己解决了,就打解决几个字了事,根本就不说是怎么解决的。赞一个

网友:
屏线搞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