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5v短路

楼主(2015-06-29):
待机5v对地阻值17欧姆,烧鸡5a大短,有阻值这么会大短,难道中间供电短路了,班号是6050a2151601 mb a02

网友:
你用机V 烧鸡的 啊

网友:
阻止应该是不正常的

网友:
没了,电流表不控制呀?

网友:
没有明白你是在问什么

网友:
把5V的挨个干

网友:
断开电感,看是前面还是后面短路。5A大短只能分段检测,烧机了。

网友:
没测到那里有发热吗

网友:
后极短路          ,,,,,,,

网友:
17欧姆一般是芯片坏的多

网友A:
5V大短,说明公共电压有短路或者PWM模式上管击穿。

网友:
只有一点一点的排除,其实如果静下心来很快就可以发现问题的,毕竟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阻值有点区别把

网友:
电流表调低点吧      要不烧坏好多东西     那个发烫去那个

网友:
断电感  直接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大短,说明公共电压有短路或者PWM模式上管击穿。

后级短路

网友:
后级短路,有点麻烦。

网友:
发过来 我给你修 优惠

网友:
烧鸡大法很容易就烧出来了,电压别太高,先调一点几伏慢慢上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