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不亮

楼主(2015-06-29):
如题 联想g430 独立显卡  停几秒 又升到0.95  不亮 测各电压正常   开机电流 0.2-0.34-0.95  然后在0.95 小幅跳动一下  掉到0.95   bios 已经刷了  南桥加焊过  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这个北桥问题多点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的电压没有出来啊

网友:
电压全出来了吗?

网友:
显卡工作了吗?

网友:
南桥换掉 好了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哦

网友:
显卡加焊一下

网友:
直接环桥? 没查条件?

网友:
看看北桥 会不会是他的问题

网友:
电压全出来不?转换电压呢?CPU跟内存换过没?

网友:
换个内存  显卡重新直球   看电路图查BIOS信号

网友(2015-08-01):
南桥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