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60M主板没时钟

楼主(2015-06-29):
联想M3a760M主板没时钟,测各大供电正常,换过时钟芯片,14.318晶振,还是一样没时钟,但是用示波器发现开机瞬间有波形,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没时钟波形时查时钟芯片供电,开启还都正常吗?

网友B:
这个通常是时钟开启信号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时钟波形时查时钟芯片供电,开启还都正常吗?

开启正常的,没有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通常是时钟开启信号有问题

不是的,这个脚43是开启脚,3.3v很正常

网友:
   修什么时钟平台时钟?   楼主的开启有没有查对

网友C:
有没有换个晶振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换个晶振看看

换过了,换过三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过了,换过三个

谐振电容也有可能的,还可以洗擦这部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谐振电容也有可能的,还可以洗擦这部分试试。

今天谐振电容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