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P好多问题啊

楼主(2015-06-29):
客户拿来换风扇的,风扇报错,订来换上后发现一动屏它就黑掉了,再动一下又亮了,以为屏线松了从新插过,好了几个小时又出现这个问题,以为是屏线上那个休眠开关问题把它拆了,结果又出新问题插电源线 开机屏亮不显,拔了电源线用电池能显再插上电源线可以用了,想就这样给客户好了,********结果现在只插电池也开不起来了,没办法只能修了,接电流表待机0。08高了,测3,3V  阻值只有30左右     晕没找到图纸我现在要怎么办呢,小小白现求图纸一张。。。。。。。。

网友:
是IBM T42吗?

网友:
可以参照一下,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1

网友:
ROME3.5.PDF就是ThinkPad T42的图纸

网友:
你这一连串的问题说明机器不稳定,先查E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