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5蓝屏

楼主(2015-06-29):
惠普CQ35进系统出现蓝屏0x000000A5代码,近PE也是蓝屏0x000000A5,cpu,内存,都换过,BIOS也刷过,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
你试着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换了内存 重装系统看看 还有就是硬盘坏道会影响

网友:
裸板情况下系统再重新装过试下。

网友:
硬盘,系统都换过,bios也恢复过

网友:
上次一个联想win8换win7的时候遇到过这个代码,最后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进BIOS界面更改一下相应的设置!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