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无CPU电压紧急求助

楼主(2015-06-29):
G470笔记本开机电流0.38A,无CPU电压和集显电压,断开95831  24脚有PRO1脚 CPU有1.1V电压,测了PROCPWRGD无电压,南桥25M时钟正常,BIOS刷过,南桥换过,EC的26脚PCH_DPWROK有3.3V,EC 的104脚PCH_POK_EC  有3.3v,  EC的107脚PCH_APWROK3.3v正常,108脚的SA_PGOOD正常,现在无从下手,南桥PCH死活不出PROCPWRGD.....求助中,望指点迷津。。。。。

网友A:
PM_DRAM_PWRGD和+1.5V_CPU_VDDQ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PM_DRAM_PWRGD和+1.5V_CPU_VDDQ正常不?

这个电压1.5V正常

网友:
我修过一片是后面的电阻坏的 你在仔细查查

网友:
楼主查一下,桥有没有给自己一个33MHZ的时钟,procpwrgd中间有没有东西连接,顺便查下DRAMPWRGD正不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G470 没CPU电压的同样求助啊

网友:
这个cpu电压不出,是不是有短路啊

网友:
mos管坏了吧。是那个金属小贴片吧

网友:
这个cpu供电好像是用什么svid传输,如果bios pch不正常也不会发出的

网友:
这个CPU供电 确实不好修

网友:
PROCPWRGD修出来在说

网友:
我也遇到个这个机子,时好时坏的

网友:
这种现像还是核芯供电这,开启供电正常,芯片换过,只有耐心查下外围元件了。

网友:
有修过类似无核芯,是周边电阻开路,忘了是哪个脚位了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台跟你的问题一样, 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开启信号有吗

网友:
这个机器PCH很爱坏哦

网友:
查PCH前段供电和时钟,不行换PCH

网友:
CPU 供电的上下管都换了话,再就换95831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台跟你的问题一样, 不知道怎么弄了。。。

我的后来换了CPU就好了,CPU和PCH一起坏了,之前换了CPU没有用,修了半天没有去怀疑,换了PCH也一样,后来换了CP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