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个月前修苹果的经典案例!

楼主(2015-06-29):
潜水快一年了,再看看论坛,真是人才辈出,青出于蓝胜于蓝,长江一浪推前浪,我都被推到“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是否还在”。如今刚丝们都在哪里。。。。。
机型:A1278
故障:上电不亮
人物介绍
维修员:黎哥,甘苏人,修手机8年、笔记本维修2年 刚来柳州学习2
指导员:我是刚来的,江湖人称杨哥,没啥本事,光会动嘴皮子的。
   这台机子是黎哥在的时候修好的,到现在都一个月了,因为一直在忙直到现在黎哥都回去了才有空发出来,所以以下文章丢失了些维修时重要的故障图片,敬请谅解。
  一个月前。。。。
  我是刚来的:黎哥,苹果修得怎么样,这接了台苹果你修修看。
黎哥:好的。
  。。。。数分钟把板子拆下来后,检修开始,初步得下以下四点维修数据:
1、板子各供电对地阻值均在正常范围内,没明显短路。
2、EC和网卡有点微热。
3、板子多处有进水腐蚀痕迹
4、电流能上到0.7A左右不动,保持约6秒时间后上到0.8几左右保持不动。
我是刚来的:第二点先放着先,先把进水的地方处理干净再上电适下。
黎哥:好的。数分钟清洗完后,再次上电,故障一样。
我是刚来的:先用示波器锁定一下故障先,可以测下内存的SMB_BUS。
黎哥实测,当开机电流上到0.7A的时候,SMB-BUS只有3.3V的高电平保持约6秒后,(这时候总线处于空闲状态,等待主方的使用控制)随着电流跳到0.8A后,才抓到以下波形

我是刚来的:看这波形PCH肯定是抓到了内存了,而且内存也返回了数据。但是只有一次波形,应该是没过内存,所以可以把故障锁定为机子已跑码,先按不过内存思路修。
 打一下这两根线的对地阻值看正常吗,正常的话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数分钟后。。。。。
黎哥:阻值正常,SPD VTT REF VCCDDR 都正常,ODT没找到,但DRMRST#波形这样正常吗

我是刚来的:一般DRMRST#一般有个下拉是正常的,但这个波形明显看出有多次下拉少见,不确定先不纠结它先,测下AD看看。
黎哥实测,得到以下波形
图片丢失
黎哥:这波形看上去也不大对劲,不正常吧。
我是刚来的:确实波形看上去是有点变妞,但也不用纠结它的外在先,起波就行了,AD线有波机子应该自检过了内存了的。
 先查到这先吧,先重点处理一下进水的地方,说不定哪个电阻腐蚀掉或断线了。
黎哥:好的我处理一下。
数分钟后。。。。。
黎哥:小杨,还有什么思路吗,还是老样了。
我是刚来的:确定都处理好了吗。
黎哥:是的,腐蚀的点我都焊过了,没见有断线,有一个电阻腐蚀掉了,我飞了根线
图片丢失
我是刚来的:网卡不是有点热吗,把它拆掉看看,因为从之前测量到的SMB_BUS被卡了6秒来看,应该是有个什么设备引起了POST自检出现了异常停顿,就像碟片花卡碟一样,而外设可能性是较大的。
黎哥:网卡取了还是一样。
我是刚来的:当电流被卡到0.7不动的那6秒时间里,也就是说PCH没有发出SPD波形时,你去测下SPI BIOS看看有没有波形,这样做目的是为了确认在这个时候CPU有没有寻指。
黎哥:能测到波形,而且是几段,如下图
图片丢失
我是刚来的:哦,可以看出CPU已寻指了,而且都正常跑码了都。
黎哥:接下来怎么弄。
我是刚来的:让我想想。。。。。。。。。总觉得问题还是出在某个细节上,应该是一些比较细的电压或者信号上面,应该是腐蚀的某个小电阻,或者断线没有发现,有点麻烦了。
你先修一下先,我忙点其它的事。
第二天.。。。。
我是铡来的:黎哥,怎么样了苹果,有什么进展没有。
黎哥:查到PLXX没有电压。
我是刚来的:这个是CPU内部的集显供电,一般这机子要过了内存后由CPU重新发出一组SVID通知电源IC开启的。
 你打一下SVID的波形看看。
黎哥:实测有以下波形

我是刚来的:只有一次SVID波形,这一段波形应该是开启CPU VCORE的,而没有二次开启集显的SVID波形。
这就是要我们考虑的东西,什么原因使CPU没有去开启内部的集显供电呢?我脑子第一浮出的思路有以下四点:
  1、POST没有自检过内存。
 2、外设不良导致POST出错
 3、BIOS
 4、SVID总线异常
 5、CPU的工作条件异常

分析:首先第一点先可以排除,因为最先已经测到内存AD有波。而第二点我们前面也把最有可能也是故障率较高的网卡拆掉,先暂时排除。
而第三点BIOS问题。因为CPU在发出SVID时要去读取BIOS,所以BIOS不良当然会造成CPU不发出SVID。排除也简单,直接找个BIOS刷上去就知道了。
黎哥:好的我找个BIOS刷上去看下。数分钟后。。。。。小杨,故障还是一样,看来不是BIOS问题,那我把原来BIOS转换回去了。
我是刚来的:你打下SVID对地阻值看看正常吗。
黎哥:20欧正常吗?
我是刚来的:算正常吧,进CPU的,CPU的阻抗本来就小。
那最后就剩下第5点因为CPU的工作条件异常所至。
我是刚来的:你查一下CPU最后收到的两个电源好DRAPWROK和 看看正常吗
黎哥:实测1.1V都正常。
我是刚来的:郁闷中。。。。。八百元就这样SAYGOBY了吗?
冷静思考了一下,重新整理了下思绪,过了不久脑子突然闪过了一丝线索。
我是刚来的:查下总线,LPC总线看看.
黎哥:实测如下波形

黎哥:LAD0~LAD3 LFRAME#波形都有啊。
我是刚来的:不对不对不对。。。我连说了三声不对。波形是有了,但不能一直有啊,正常是开机瞬间有几段波形闪几下而过的,不可能像这样一直持续的,所以明显不正常。
我是刚来的:打下这几根总线的对地阻值。
黎哥:实测如下图

这是值得我配服也是学习的地方,修机子很细心,每修一台机子都是一边修,一边做记录,就像医生看病一样,这样的好处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发现敌情,LAD2阻值明显比其它的偏大了两百多欧。这时“”我是刚来的“”心里已经按耐不住心中的小花鹿,小样,终于把你狐狸尾巴抓住了吧,看来800RMB在向我招手了。
我是刚来的:断开R1861,打一下两端对地阻值,看下是EC这边开路,还是南桥这边。
棃哥:实测发现是南桥这边开路,通过点位图发现是R1861的2脚到南桥的线断线所至,估计还是进水腐蚀造成的,飞线后,小伙伴们,让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总结:文章提到的有几处不正常的地方,经过修亮机子后重新测量后,得到比较权威的解释。
1、DRAMRTST#出现下拉几次的波形属正常的。
2、LPC在这台机子上出现持续波形也是正常的。
3、不装网卡,会导致机子开机白屏后不能引导进入系统。
4、显卡供电出来一下就会被拉低也是正常的,如下图,就算是亮机的时候去监测显卡供电都不稳定一直在跳,哪位大神出来解释一下

***归我是刚的来所有。
这是我带学员维修的整个过程,希望通过我们之间的话语间,让大家对修这一类故障有一定的思路,或者说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吧。
黎哥,回家生意还好吧,哈你是否看到这篇文章,是否还记得当时修这台机子的整个过程,如果看到,就当温习一下吧。

 会员14681492元2023-1-8 00:09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 ,大神你多发一点啊! 虽然我不会修苹果,但是也能在帖子里面学到东西!!!

网友:
帖子很好,果断加分收藏了

网友:
期待大神发下一篇

网友:
狼主给力,这么好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
好帖,这些高级别版主发的帖就是精彩,好好向你们学习。

网友:
提供了 比较经典的案例

网友:
800块啊,这苹果的机器维修费可以啊

网友:
看来 还得仔细学一下示波器,还有信号!!

网友:
理论很给力啊!图丢失的太多了!

网友:
刚来的哥终于重出 江湖了

网友:
这篇帖子不错,看了这贴,我得及时拿起我的烂笔头做做笔记,也得及时总结经验。
在高手的指导下维修那是一件奢侈的事。

网友:
真心不错  继续分享

网友:
很厉害,波抓的也很好

网友:
我修机要到这个程度就好了

网友(2015-08-14):
“发现敌情,LAD2阻值明显比其它的偏大了两百多欧”正确是LAD1阻值偏大

网友:
真心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机器修 花了多久时间啊

网友:
做记录的好的 了啊

网友:
厉害 理论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