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60奇怪的隔离保护,又出乎我意料了!

楼主(2015-06-29):
接修一台神舟A460(板号SWH),待机0.00A,按开关没反应。
拆机,直接测上管D极(公共点)只有4V左右。明显保护隔离不过。
找到隔离管PQ25,测D极(4脚)19V,S极(3脚)4V左右,G极(1脚)5V。G极异常,这个为N管G极应该20多V才对。
排查G极电压过低,1、PR173前端24V,后端5V。说明已经升压,应该为其它地方拉低。2、测PR173为150K阻值正常。3、拆PQ27,再测G极依然5V。3、拆PQ3(排除BATDIS_G信号),G极依然5V。4、PR172不装也没直连,不关它事。5、拆PQ25,也一样。---这么一来,只有板层短路导致的了。

下面重点来了
即然板层短路,那么就想不用电池了,直接连过来。
所以我用一砣锡直连PQ25的3脚和4脚,不装PQ3(电池隔离管)。
好了,装机后本以为电池状态是用不了的,但出乎我意料,单电池竟然能开机。插上适配器也能充电,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

网友A:
拆了电池的隔离管,充电可以理解但又能单独用电池开机就少见。

网友:
神机,没看错电路吧。看半天没看到PQ3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电池的隔离管,充电可以理解但又能单独用电池开机就少见。

和我的见解相同,研究了下电路图,也看不出电池电是怎么供出来的。

网友:
楼主没有发全图

网友:
自己下图纸看,DASH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