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外接正常,内接不显

楼主(2015-06-30):
此机板号是K42JR,光有图纸还不行,还要点位图才行。
机子的问题是内接不显外接正常,屏和屏线已经测过,没问题,
那就先从屏线接口入手查起,发现38脚的+3VS_LCD没电压,40脚的3V正常,1脚的主供也正常,

先看看这个+3VS_LCD是从哪来的

这里要想+3VS_LCD有3V的电压,Q4504的3脚要有一个3V的电压来开启这个MOS管使其工作,实测3脚为0V,而和它相连的RN9239的6脚有12V的电压,5脚确是0V,还以为是这个排阻坏了,找了半天找到一个装上5脚还是没电,打了一下表发现这个104的排阻5、6脚的阻值还是100K没问题,看来排阻是没问题的,那为什么电过不来呢?先看一下别的。
Q4504要导通3脚要为高电平,那Q4511B就要截止(5脚要为低电平),Q4511A就要导通(2脚就要是高电平),从而拉低6脚的电压,实测发现2脚没电,再找L_VDDEN的由来,通过点位图查到它是由显卡发出的,还和R7502、Q4511、RN9239相连,实测这几个点都是0V,

基本判断是显卡的问题了,客户还没回话,所以现在机子还没动。
现在回到开头,RN9239的6脚是0V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Q4511A没导通,6脚的3V就到5脚上开启Q4511B了,使Q4511B的3脚直接和地相连,所以3脚为0V。
分析的可能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点一二。
在这想问个问题,屏线接口那都要测什么电压才能确定屏是否能正常显示或点亮?

网友:
①机型板号: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尝试加焊或者更换显卡,显卡型号为216-0809000

②如果是二修的,注意检查显卡背面是否被拆了电感,显卡外接可显示不代表显卡没问题。

网友:
大多屏供电的问题都是飞线多点,机器一堆,谁有空去查屏供电

网友A:
7脚是什么  可不可以断开供电外加试试

网友:
2楼说的对,很好

网友B:
飞线一个高电平就可以解决

网友:
显卡可能大

网友:
屏供电和LVDS信号有没有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一个高电平就可以解决

解决不了,已试过,可以确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10有89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脚是什么  可不可以断开供电外加试试

不知道,好像是接上屏后,有屏向主板发出的一个信号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我也有台X42J一样的问题,换显卡一样内屏无显,飞线没有用,刷BIOS没用。

网友:
楼主BIOS刷过没

网友:
测测主板屏线接口对地阻值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无开启信号,10有89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确定是显卡的问题,压显卡已经修好了。

网友:
碰到多数是显卡引起的。

网友:
学习了,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弄后没有,会不会跟EC有关系

网友:
这个电压是显卡那边发出的,不妨加焊下显卡先。

网友:
屏供电的开启一般由显卡发出。

网友:
干显卡一定会好

网友:
外接和屏显是两组信号

网友:
基本上显卡了

网友:
可以换换屏线试试!!!

网友C:
是不是将显卡芯片重新加焊一下就能解决呢?
s3664849639
加焊已解决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将显卡芯片重新加焊一下就能解决呢?
加焊已解决

网友:
这个显卡也是坏得多

网友:
显卡吧 当时就直接干显卡了。。。。。

网友:
基本是显卡问题,强拉是不行的!

网友:
显卡一块的问题,查一下输出

网友:
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直接换显卡OK

网友(2015-12-07):
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再换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显卡处问题多一点

网友:
这机 显卡容易空粴

网友:
结果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应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