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打印机复印机维修难学吗?

楼主(2015-06-30):
最近想去学修打印复印机,各位前辈们,难吗?无打印机基础

补充内容 (2015-6-30 15:52):

网友A:
看你有没有电子基础了,有的话也就几天功夫。修打印机复印机关键是维修手册 。有的话就好办了,类似笔记本维修没有图纸没有点位图,只能是盲人摸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有没有电子基础了,有的话也就几天功夫。修打印机复印机关键是维修手册 。有的话就好办了,类似笔记本 ...

谢了,电子基础有

网友:
打印机维修比电路维修容易学,多数为机械故障,动手能力强就可以了,如果有师傅带,系统学习半个月就够了,
实地打印机维修课时为半个月,很多同学毕业后就可以上手修机了,

网友:
打印机主要是操作吧,多动手,多拆多装。自然学得快~

网友:
打印机售后   目前多的:日常加粉,硒鼓,粉盒,色带等耗材坏占60%上,其他就是卡纸,定影组件坏率高点。
其他有, 激光器类啦,电源板类,驱动板类,传感器类。。等等   学会相当于 台试电脑的板卡级维修。不怎么难。

难搞的在与你解决故障的时候要配件试,而这些不同于电脑的大件,不可以顺手拿来就用。

网友:
打印机要靠常年积累经验,但上手很容易如果有师傅带的话

网友:
世事无难事,只怕无心人

网友B:
表面的维修简单,深入的肯定难了。

网友C(2015-08-02):
引用 网友B:
表面的维修简单,深入的肯定难了。

怎么说?搞电脑的,把打印机维修加进来有没有搞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搞电脑的,把打印机维修加进来有没有搞头

会一样总比不会好,就看你精力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