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ga-g41mt-s2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5-06-30):
主板待机电压5vsb在1.2-0.4v之间跳动,3vsb也一样,不开机,摸管发现Q36(L1085DG)三段稳压器发烫,先断电打阻值发现PCI插槽的A14与地短路,L1085DG的输出端直接与A14链接,拆下1085可以触发,此A14又与哪里连接?怎么分析改是哪里导致A14对地短路?求老师指点一二,本人小白,刚刚够得维修主板不是事,还没有开始看,就有客户拿机来修,明天就要交客户,在线等师傅们指点,跪求啊

网友:
求指教,本人第一桶金呀

支持 反对

网友A:
PCI a14短路 先摸网卡 IO  南桥 有没有发烫的  然后在拆网卡  IO  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 a14短路 先摸网卡 IO  南桥 有没有发烫的  然后在拆网卡  IO  南桥

网卡拆了还是短路,之前是时钟芯片发烫,换了时钟之后就这样,IO还没有换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B:
是可能焊时钟不好,我刚刚重新拆掉时钟就没有短路了。该死的焊接技术

网友C:
真厉害啊! 一本维修不是事,闯天下!

网友:
时钟导到3,3V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厉害啊! 一本维修不是事,闯天下!

谢谢支持,我已经懂了一些基本开机时序和查供电原理了,有了维修不是事就更信心十足了

网友:
待机短路啊??试试网卡,,声卡了!!不够你的南桥貌似没坏,运气还算不错!!

网友B:
从新拆焊时钟每个脚都检查没有短路,待机3.3正常,按开机能触发,检测卡变0000,哎,会不会是时钟坏?

网友:
哪个师傅有图纸发一份?我不够分下载,因为昨天我拆(sata2_3)头顶上的rt8105出来检查时吹掉kq1边上的那两个电阻,不知道焊的对不对,可能是这个导致检测卡显示0000的,想求图纸对一下,能发一份到我邮箱吗?谢谢了,客户今天马上要机器了,师傅们帮帮忙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新拆焊时钟每个脚都检查没有短路,待机3.3正常,按开机能触发,检测卡变0000,哎,会不会是时钟坏?

可以查下时钟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找一下技嘉差不多的主板型号图 看看

网友D:
真厉害啊。自己开店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真厉害啊。自己开店了吗

是啊,有了主板笔记本维修不是事,我马上开店呢

网友:
直接换南桥

网友:
应该是3.3短路,看看网卡和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可能焊时钟不好,我刚刚重新拆掉时钟就没有短路了。该死的焊接技术

  我刚刚买了书,还在物流中!!! 有不懂的问你啊

网友:
打USB阻值看看

网友:
先拆网卡,如果不行基本就是桥了

网友E:
待机电压怎么会与时钟有关呀,真是有点不解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电压怎么会与时钟有关呀,真是有点不解哟。

时钟也要有待机电压吧,可能是换时钟后时钟待机供电脚跟地短路呀。

网友:
此机经过我粗鲁及细心的医治:已经修复好了,先分享一下喜悦的心情和检修经过,望师傅们支持,在修到0000代码的时候,师傅提供思路看看时钟工作条件正常否,我查了有5到6个电压及信号都是3.3V,我想应该是正常的吧,之后想为何不先放负载呢?马上把刚刚到手的一整套负载:cpu 内存  pci 等的负载,查负载供电都没有问题唯有一个cpu核心供电没有,我焊,难道整u坏啦?我怎么就不会先放负载呢,之后猛查mos管都是12v输入,0v输出,输出对地0,难道mos问题?没有电路图,跑线吧,一炮跑到北桥,没果,准备拿下负载装真家伙,一看,又汗: 脚都弯了,好了,在我鬼斧神工的修复之下,应该能用了,查mos输出,果然没有短路了。装真家伙,看 ,终于亮起来了,装机,客户准备到了,开机接网线一看,察汗,原来a14短路时怀疑网卡,我拆过了,肯定焊不好,再加焊一次开机也没有用,检查网卡供电信号正常,估计芯片坏了,在料板上面也找不出同样型号,算了陪一张网卡吧,pci的。至此感谢上面师傅的指点才有信心修复下去,衷心感谢主板维修不是事,感谢上面师傅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支持,我已经懂了一些基本开机时序和查供电原理了,有了维修不是事就更信心十足了

恩 不断努力吗!我也在看!

网友:
雷打坏的主板  ,,故障点多。

网友:
网卡,io 声卡,南桥一个一个拆

网友:
网卡拆了    还是短路   就南桥挂了         换一个

网友F:
书内容如何,主板讲的是h61系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书内容如何,主板讲的是h61系列吗

g41 h55 z77等,rs880 a55 a75等,nv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有了主板笔记本维修不是事,我马上开店呢

这么牛,看来是有底子呀

网友:
一般A14短路,都是网卡、IO、南桥问题。

网友:
3vsb   短路和时钟也有关系吗,

网友:
把网卡拆了,试试

网友:
3VSB短路一般是网卡或桥,还有少部分是IO和时钟芯片。
如果可以烧机的话,烧一下。

网友:
我有一块技嘉的G31不显示硬是没修出来。当料板了。

网友:
桥挂呢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G:
维修不是事是什么东西,你是在打广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维修不是事是什么东西,你是在打广告吗

我没有打广告呀,就是刚刚买的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