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乐CM205F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5-06-30):
施乐,机器开机电源板有疙瘩疙瘩两声,就啥也没有了,屏幕啥也不显示,声音是从据电器传出的,这个机器应是通病,论坛里见有坛友发过一样的问题,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有遇到的高手请指点!

网友:
开机无反应,应该是自检没有过,你说的电源板声音应该是继电器的声音,继电器有声音是正常的,自检没有过,先检查各路传感器,激光器,定影器内部加热装置,然后再排除主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