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关于红米1s主板

楼主(2015-06-30):
手机屏线位置进水,导致屏线呗腐蚀。更换屏总成后屏不亮,仔细查看主板发行屏线连接处有一电阻被烧,想换但是不知道是多大阻值,有高手知道吗 谢谢了。

网友:
既然已经被烧了,就先取下来试试,看有什么变化

网友:
直接短接,应该是限流电阻,

网友A:
给你查了是个电感,图纸标的是FB1202  600ohm

网友A:
破飞鹰电子图不让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破飞鹰电子图不让截图

这是哪个网站?

网友:
不是网站,你在淘宝上查飞鹰电子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查了是个电感,图纸标的是FB1202  600ohm

那这个电杆拆了短接 如何?

网友:
谢谢 今天试试

网友:
是不是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