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650不开机

楼主(2015-06-30):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笔记本,神舟HP650
上电开机电流0.22,心想应该可以修好,留下机子,留下电话,让顾客回家等消息.
拆开机子, 发现EC KB3926 和BIOS有进水,先处理干净,开机还有一样.难道EC坏了,换一个吧,找找没有这个型号的,找了个KB926,换上还是一样一样的.
先不管这个了,还是先查查电压有没有出来.发现pl10只有0.5V应该为1.05V
找找这个问题吧,IC PU7供电竟然为0.5V,+5VPCU不是说好的5V么.查PU9 的+5VPCU特么不是5V啊,难道中间断线了,那就先接上吧.
上电测机,心想应该好了吧.哦和,电流0.31
老老实实再查别的电压吧,cpu电压0.....查cpu供电芯片PU6 ISL6262A,VCC,VIN都有了,查EN脚,不知是哪个,只看到一个VR-ON电压0.3V,应该不正常吧.一查是EC出来的,是不是刚换的旧EC是坏的或是KB926不能代替KB3926呢,不管了把KB3926换回来.
上电电流嗖嗖上去了,0.8,0.8怎么不上去也不动了呢.CPU电压正常了.这又哪出问题.第一想到的是BIOS,
刷个BIOS先.
再上电.一路飚1.61
终于好.
附上电路图
附上BIOS

神舟 HP650 SW8 DAOQL6MB8F0.pdf

网友:
CPU没有电压吧。

网友:
估计CPU电压未出来。

网友:
CPU电压没出把

网友:
先量公共端电压看有无短路,不行先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