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用什么牌子的阻焊剂,什么牌子的,推荐一下

楼主(2015-06-30):
大家在用什么牌子的阻焊剂,什么牌子的,推荐一下
在淘宝上找了好多,都不好

网友A:
我用的是KINGBO RMA-218 BGA焊台和烙铁上面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KINGBO RMA-218 BGA焊台和烙铁上面都能用

先谢谢了,你这个是助焊膏吧?我需要阻焊的

网友:
助焊膏啊,,这个我这里有的是德国产的那个叫什么名字的助焊膏,,蛮好用的!!

网友:
为什么要阻焊啊,怕别人拆还是?

网友:
什么高科技产品哦????????

网友:
阻焊剂防止拆焊用的?

网友:
楼主应该是助焊剂吧

网友:
BGA原装美国AMTECH NC-559-ASM,烙铁随便选。

网友:
神器,什么阻焊剂是干嘛的,怕焊飞盘边的元件?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我说的是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