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 屏碎了home飞了,不联机不充电了求解!有分!

楼主(2015-06-30):
客户想要里边的照片,我把碎屏去了以后,连电脑没反应!请教需要怎么处理,我是修电脑的,电路原理应该差不多求方向!要是能连好取出照片可以分

补充内容 (2015-8-31 15:09):
实在没办法了,在网上订了个触屏包邮59,连带home键,都装上以后连充电器可以充电 冲满后连电脑ok了!最后把变形的壳子打磨了一下安装好。收了300.

网友A:
换个尾插试试,再换个原装数据线,还是不行那可能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先按2楼说的换个尾插,估计是摔了一起坏的

网友:
确定只有屏碎?

网友:
外观上只有平坏了,其他的看不出啊!电池已经没电了 冲不了电 连不了电脑 啊!

网友B:
连电脑一段时间会感觉主板屏蔽罩有一定温度 供电应该是有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电脑一段时间会感觉主板屏蔽罩有一定温度 供电应该是有了啊!

供电有了,查找主板,读取数据,数据线接口有没有损伤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尾插试试,再换个原装数据线,还是不行那可能就是主板问题了

妞妞利害,手机也能搞。

网友:
碎屏倒是小事,是不是里面的板也坏了。

网友:
怀疑主板有问题

网友:
电池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摔得这么厉害啊

网友:
平板特别是苹果的电池没有电是不能开机。且必须要插着电池才能开机。注意千万不要不装去插充电USB。如果电池没有电了强制用维修电源搭到电池的排线上充电。充电时要电池和主板分离。一般情况下强冲5分钟到10分钟。感觉维修电源电流下去,在吧主板和电池搭上用苹果充电器充电。或者运气好,强冲电池后机器能正常开机连着电脑了就最好。还有要判断电池是应为放的久了没有电还是电池输出到主板上有短路。先用万用表二极管测主板电池接口,在陆续测各大供电。如果是主板短路,你强充电也没有用。电池立马保护断电了的。

网友:
先把电池强制充电,不行吧尾插换了试试

网友:
摔过的

充电数据口部分有。。脱汗了

请拆机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