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Y470 I5 AMD显卡 不跑码!

楼主(2015-06-30):
求助:联想Y470 I5 AMD显卡,版号:QIQY2 LA-6884P REV 1.0 故障:触发上电电流卡在1.2左右,不装内存电流也一样,实测 平台复位,CPU复位都有,示波器抓LPC帧周期无波形,5条线阻值都正常,BIOS刷了N个,无果!所有电压除集显电压没出来(跑码后出来),其他供电都出来了,请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A:
LPC都没有肯定没有跑码,检查LPC总线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修好米  我也有个像你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PC都没有肯定没有跑码,检查LPC总线阻值是否正常

5条线阻值都正常,

网友:
LPC都没有,肯定不开机啦

网友:
北桥虚焊吧 干北桥

网友:
检查南桥端PCIE总线耦合电容阻值,看南桥与EC之间有其他元件没

网友:
干一下桥吧

网友:
应该是桥问题哦

网友:
机器可能是挡内存了,查一下内存的条件看看

网友:
桥重做了一个样!

网友:
加焊试试。

网友:
换显卡 ,这种机器显卡很容易坏

网友:
   内存供电也有吗

网友:
pch换了试过吗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B:
1.2应该有特别发烫的芯片吧除了CPU

网友:
显卡芯片坏了也会影响不跑码,修过几台机器了,现在的显卡芯片也很不靠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应该有特别发烫的芯片吧除了CPU

是有一个芯片发烫 u35JMB389 管里SD的,拆了故障一样!

网友:
坐等研究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有一个芯片发烫 u35JMB389 管里SD的,拆了故障一样!

修好没有哦

网友D:
楼主修好没  今天来了台一样的  先1.25A最后1.59A不动   也是U35JMB389发烫

网友:
这机子显卡特别容易坏,把显卡拆掉用集显就OK

网友:
我也 有一台,不开机,最后是CPU短路

网友:
桥也换了,EC也换了,显卡也换了,CPU座也加焊了,还是没有好,累人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没  今天来了台一样的  先1.25A最后1.59A不动   也是U35JMB389发烫

U35你可以先不要管,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我换了新的芯片上去也是一样?你可以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修好没有哦

网友E:
我今天也修到了这个机子,情况跟你的一样,电流1.2左右,不跑码,没有集显供电,刷了BIOS ,换了HM65,问题都没有解决,    .......最后发现一个小电阻有点腐蚀,图纸中为R56 ,在Q4旁边。实测14K ,图纸上标20K ,料板上找个换上,成功跑码亮机,   .....稳不稳定还有待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也修到了这个机子,情况跟你的一样,电流1.2左右,不跑码,没有集显供电,刷了BIOS ,换了HM65,问题 ...

可惜机子不在手里了,不然也试下看是不是此电阻的问题,其待下次再遇此故障,谢谢l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