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45M03的板子 开机这个画面

楼主(2015-06-30):
键盘 无反应   bois已刷   点开机键 可以关机   难道是南桥挂了 ?请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不是CMOS设置或电路问题吗,有的主板用USB键盘无法操作,你可以换下PS/2的键盘试下,BIOS没刷好也不一定,就如楼下说的。

网友:
是 在什么情况下去刷的BIOS  有可能是刷了BIOS的问题 键盘才用不了

网友:
CPU,,内存换了试试,,我遇到过,,这些引起键盘用不起的!!

网友:
usb 口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io 故障  也这样的啊。

网友:
不写着COMS错误吗?

网友:
重置一下COMS

网友:
一般是没有认到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