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主板开机马上掉电重启,多次重启后运行正常!

楼主(2015-06-30):
冠盟intel双桥主板:

主板打值无短路,万用表测量各电路供电正常,待机正常、触发有跳变、测得COMS电池有3V,跳线帽安装位置正确电压正常,IO供电条件都有!可就是开机马上掉电重启,反复重启多次后开机运行正常!

此问题很多是主板上电解电容老化、鼓包导致的比较多,观察后发现有4个电容鼓包,焊接下来换上新的后问题依旧!

这时候想起学习的时候学到的主板自动上电和上电保护的检修,先测COMS电池是否有电压,不行换块电池试一下!再看电池座是不是虚焊了、加焊一下!能进BIOS界面的话看一下时间是否不正确,改一下~!前面几步都试过还是进不去的话,再测一下跳线针是否有电压、跳线帽是否插错位置!再看开关针是否有5V电压、绿线有没有高低跳变!正常的话就得测IO芯片的工作条件了,IO不正常换IO!IO正常测32.768的晶振是否起振,电压是否有压差,没有的话查供电条件,最后就是南桥了!不行就干南桥,前提是测得所有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再动桥!

这块主板最后测得的问题是COMS电池问题,电池座加焊!进BIOS更改一下时间,问题全部解决,开机正常!

网友A:
只能证明这就是amd芯片组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证明这就是amd芯片组的主板

不好意思,这个主板还真是intel的主板!

网友B:
哦哦!!一般我都是换电池座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一般我都是换电池座子的!!

一般看上去没有锈斑腐蚀什么的!加焊一下就OK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