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ASUS 华硕\VW193D-B 上电指示灯一闪一闪,按键无反应

楼主(2015-06-30):
显示器\ASUS 华硕\VW193D-B 上电指示灯一闪一闪,按键无反应

    屏线没接上的时候,指示灯和按键都正常工作,高压灯管也正常工作,接上屏线后指示灯就一闪一闪
,按键也不起作用了,分析是驱动板工作不正常,可能是由于5V供电不稳定造成,驱动板本身并没有坏,
但是用万用表测又有5V的供电送到,到了这里很多人都认为是要换驱动板了,我也准备联系淘宝购买了,
二手拆机的才10元,加邮费也就共20元,我报价80元。我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可能是有杂波吧。屏线到屏
电路的5V供电就不正常了:有规律的在0-4.8V之间变化,正常应该是持续5V的(理论上5V实际上有稳定的
4.8V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电源板部分目测有一个电容微隆,1000UF25V,正好是5V输出电感前端电容,拆下量只有300UF左右,

换。5V输出电感后端电容470UF16V,完全看不出外观有任何问题,拆下量300UF左右,影响不大,为了安
全起见也一起换了,换上个1000UF16V的。换完后上电测试,指示灯和按键都正常了,华硕的LOGO也出现
了,接上VGA线显示正常,到此修复!

001 机型 华硕 VW193D-B

002 驱动板 715G2571-1-2

网友A:
很多显示器 插屏线 指示灯就一闪一闪的 不插屏线又可以 很多的是电容引起的 全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显示器 插屏线 指示灯就一闪一闪的 不插屏线又可以 很多的是电容引起的 全换了就可以了

你说得对,我以后注意了

网友:
别问楼主 东西修的怎么样    文章写的 真不错

网友:
经验学习了,以后见到二手的故障显示器可以大胆地淘了。

网友B:
你 换电容好了,是电源带不动负载的一种,一般这种就两种情况,一个是有地方短路了,一个是电源带不动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 换电容好了,是电源带不动负载的一种,一般这种就两种情况,一个是有地方短路了,一个是电源带不动负载

带不动负载是有压降的,这个没有。

网友C: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意思换电容?

网友:
看到你的标题,我就想到是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意思换电容?

不一定的,,这个您要仔细检查 、 有的是高压那边有短路 也会导致 驱动板 工作不正常!

网友:
带不动负载 换电容

网友:
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思路不错,说明也清楚,看得明白

网友:
我刚有一台,换431好的

网友:
上次也修过带不起负载,也是换电容好的

网友D:
昨天就到一台三星的  故障是一样的  电源板烧了三个三极管    电源IC不知道炸成什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就到一台三星的  故障是一样的  电源板烧了三个三极管    电源IC不知道炸成什么样了

没装电源IC前先测下5V和12V的输出端,也就那两组肖特基二极管的负极对地,看看对地是不是有短路,有短路或微短都要先解决

网友:
嗯  12V输入端是有短路   已经修好了

网友:
电源板  带不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