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迪电动车 原装充电器 无输出 求助

楼主(2015-06-30):
南京西普尔生产的 雅迪18V 20AH 的 原装充电器 烧坏 里边焦味
连接开关管的 四个电阻 只能看见 1R3

找到 也是西普尔的 充电器 48的 四个2R3 换上

保险烧坏

开关管 2N60 击穿  更换

PWM 用的 3842CM 8脚贴片封装
打对地阻值 6脚 0

下边的 6脚对地 500多

和找到这个 48v 充电器 PWM 一样 打对地阻值 6脚 0
更换 开关管 四个2R3电阻 测试3842 启动 电阻 正常
3842 供电绕组 整流二极管 正常
尖峰吸收 电阻 二极管 正常 高压部分的 电阻 都测了遍  没发现阻值异常
上灯泡 一闪就灭
上保险 加电 测试 主滤波316v  3842 7脚 13到14v 跳变 8脚无5V 输出 后级无输出
是不是 3842 挂了  这个3842 是贴片的 是不是 得用风枪取下 烙铁搞半天 没取下
还得查 那些地方呢

网友:
是贴片ic用风枪取好取。

网友:
3842的7脚的滤波电解检查一下或者直接换新的试试看呢。

网友:
换3842吧,应该能好

网友:
管子爆了 芯片的挂的几率太大了。

网友:
7脚13-14v跳变,芯片没启动,检查下芯片的供电滤波电容,或者直接换掉试试,碰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我的那个充电器烧的更厉害,很多贴片电阻都爆掉了,失去维修价值了

网友:
电流反馈电阻烧了,3842也要一并换掉,8脚没有+5v输出芯片已经烧了

网友A:
换了 3842 好了
估计限流电阻 烧了 导致开关管击穿 又导致3842 烧了

网友:
修电脑的已经万能了,这年头

网友:
看现象应该就是3842挂了。

网友B: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多面手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多面手呀.......

死马当活马医呗  蒙对了 还得继续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马当活马医呗  蒙对了 还得继续学习啊

楼主只是经验不足,要多鼓励................

网友:
   看来以后我也能修电动车的适配器了

网友:
电动车的充电器跟显示器的外结适配器的结构很像,不难修......

网友:
对啊!!开关管坏一般,控制芯片也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 3842 好了
估计限流电阻 烧了 导致开关管击穿 又导致3842 烧了

lz 上网特地 买的啊?   万能的维修工in个啊!

网友:
贴片元件不好拆和安,用时间玩一下。

网友:
芯片供电脚的外围元件查一边

网友:
场管,3842,取样电阻还有烧了的部分,另外还要检查一下3842周边的元件

网友:
3842的8脚无5V一般都是3842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真猛,这么老的会员,也犯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