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待机0.01触发到0.02掉电

楼主(2015-06-30):
亮机了

两个 小小的电容

     今天接到同行拿来的  不开机的 G470,心里大喜钱到手咯。因为我修硬启动还是把握很大,只要不开机  缺电压,我几乎度能修好,马上拆机一看,被人修过了,  南桥边上的线路 铜都看的出来了   还少了一个键   ,一测量 一端接地啊,那就是电容,少一个 也没什么大不了, 还好 线路没断线,
              那就开始找问题了。  按下开机键, 开店灯亮了,电压从 0.01 上到0.02  一次就掉回待机,马上看看 待机 3V5V  都正常, 心里就想到 这看样子 是 EC河南桥问题了,  维修就麻烦了 又要查信号,来判断比较 费时间啊,  有个习惯就试探性,  测量下金镇和  EC 和南桥  周边的 待机电压,
          一测量南桥金镇,一边 0.4  一边0.3   有时候0.4变0V    这肯定不正常了,   马上找个 坏板子,先把 金镇边上 两个 谐振电容换掉,  在按开机键马上就亮机了。    测试一番  没问题了
            以后大家遇到 一样的情况就不用走弯路了。    互相学习

网友:
     楼主  换个好点的输入法呗

网友:
楼主走大运了,试试稳定吗 !

网友:
换谐振电容好的,好运气啊

网友:
确实给力,修好就行

网友:
修得好快呀 楼主

网友:
这些基础性的东西有时会被漏掉

网友:
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容易被忽略

网友:
晶振的电容问题啊??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
32.768 坏  我滴个上家大神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留下经验。

网友:
这么牛X三两下就搞好了

网友:
遇到过华硕有一款晶振容易坏的,

网友:
这叫速战速决哦,快

网友:
上次修了个也这毛病,看着简单就没发贴,但我那个不是彻底的坏了,是不稳定,有时候能开,有时候不能开,不能开的时候就是灯亮,电流0.02,不上电,基本确定EC能发出上电信号,南桥没有返回S3 S4,换了个晶振,现在一个多星期没有返修

网友:
P 这都有,下次看看会不会看到这样的机器

网友:
确实不错 很多东西都需要经验

网友:
好思路啊 决定速度

网友:
楼主技术还可以嘛

网友:
楼主威武,人品大爆发

网友:
一般想不到这,楼主运气好

网友:
晶振两端没压差,换谐振电容同时建议连晶振一起换

网友:
你修的很快啊!没遇到,遇到留意下

网友:
楼主还是很自信的,一开机就知道钱到手了啊

网友:
在加焊试一下,,,不行就查电路了

网友:
南桥晶振坏的倒是比较少见。。

网友:
支持楼主的同时自己从中学习不少

网友:
错别字,真多啊,

网友:
羡慕好技术

网友:
lz修的挺顺利的啊

网友:
没想到晶振还有坏的,太少了,顶一个

网友:
看楼主修这么容易呀

网友:
基础好,就是好

网友:
谐振电容代换时要同谐振电容代换,这是关键啊

网友:
这也太幸运了吧

网友:
晶振没有起振导致条件不足。上电不全。。

网友:
这什么 输入法

网友:
楼主确实不错 这样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协震电容出问题的还真少

网友:
大神呀,直接就秒机,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

网友:
这应该是G470的通病了吧 遇到过很多了 很多机器都是这样的 碰晶振就能触发了

网友:
楼主捡到钱了
xujichang123
诶 就80块钱 同行的 现在感觉修电脑真没意思 搞不到钱 有技术可惜 价格太低 不想做了
详情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学习了,下次要注意这个了也

网友:
有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运气真好,我们基本上都是换桥才好的

网友:
楼主确实给力啊

网友:
赞一个,就修过一次金针坏的,是不触发

网友:
越是简单的问题越容易被忽咧,楼主好技术

网友:
是晶振而非金镇!错别字有时也害死人呀。

网友:
晶振的耦合电容变质,这种情况有时会遇上。

网友:
原来是晶振啊 我还以为是短路呢

网友A:
诶  就80块钱    同行的  现在感觉修电脑真没意思 搞不到钱  有技术可惜 价格太低 不想做了

网友:
好运来挡不住

网友:
PCH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诶  就80块钱    同行的  现在感觉修电脑真没意思 搞不到钱  有技术可惜 价格太低 不想做了

有一身维修技术不做难道你想去种田不成,现在那个行业好做,钱都不好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身维修技术不做难道你想去种田不成,现在那个行业好做,钱都不好赚了

说个实在话维修真心累  ,o(︶︿︶)o 唉 说多了都是泪啊

网友:
有的时候往往是小问题,结果我们修的时候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这是不是通病

网友(2015-08-12):
这种应该很少吧。。。

网友:
楼主的经验分析很到位,猜电容,直接搞定晶振电容,很厉害,谢谢分享

网友:
很多东西都需要经验 学习了

网友:
晶振问题也多

网友:
细心总归不会错。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少见

网友:
请问谐振电容不装也可以吗?

网友:
我今天也有一台这样的,换了看看。

网友:
这个是经验吧  这现象我没修到过  也许碰到了没修好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