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华硕M5A97 REV:1.02跑00无时钟无复位无CPU供电无桥供电不能关机的维修附BIOS

楼主(2015-06-30):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M5A97 REV:1.02,故障为:开机诊断卡跑00复位灯不亮时钟灯不亮,无CPU供电无桥供电只有内存1.5V供电。按AMD时序待机--内存--CPU--总线/桥电,先修CPU供电是由ASP0903B集成块控制,要想ASP0903B能正常输出CPU供电其33脚为VCORE_EN供电开启为重点脚,跑线路是由PQ815输出,PQ805控制,进入I\O IT8721F 5脚。测得数据如下:

ASP0903 33脚VCORE_EN 供电开启:0.02V(正常2.85V)
PQ815 D脚:0.02V(正常2.85V)
PQ815 G脚:0.06V
PQ805 C脚:0.06V
PQ805 B脚:0.61V
I\O IT8721F 5脚VCORE_EN 供电开启:0.02V(正常2.85V)

从以上数据看PQ815 D脚输出给ASP0903 33脚、I\O IT8721F 5脚的电压不正常,可能有1:ASP0903 33脚坏拉低电压,2:PQ815坏拉低电压 3:I\O IT8721F 5脚拉低电压,果断挑开I\O IT8721F 5脚插电开机跑码亮机了,测ASP0903 33脚VCORE_EN 供电开启回升为2.85V,CPU供电出来了桥供电出来了,复位时钟供电都出来了。新的问题来了不能关机按关机CPU风扇还在转,电源风扇还在转。转去修开关机电路IT8721F测得数据如下:

71脚SUSB#=SLP_S3# 南桥-I\O:关机前3.3V 关机后0V
72脚PWRON# I\O-南桥:3.3V-0V-3.3V
75脚PANSHW# 开机排针:5.0V-0V-5.0V
76脚PS_0N ATX绿线:关机前0V 关机后0V(正常为关机前0V 关机后5V)
85脚RSMRST# I\O准备好:3.3V

从以上数据看很明显按一下关机键后南桥发给I\O 71脚SUSB#=SLP_S3#信号已经关闭,这样的话I\O 76脚PS_0N也应该置高ATX绿线变为5V而不是继续拉低绿线使电源工作,答案只有一个就是I\O IT8721F损坏,果断更换一片IT8721F,插电开机跑码进系统关机全部OK,拷机48小时无问题修复。

M5A97 REV 1.02 25Q32BV 4M.rar

网友A:
lz的意思是IO一直拉低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的意思是IO一直拉低绿线?

是的,这里IO损坏的话,应该会导致76脚PS_0N信号一直工作在低电平状态,即绿线电压在主板关机时候也不能被置高为5V。

网友:
其实这里挑开I\O IT8721F 5脚插电开机跑码亮机,CPU供电芯片33脚开启信号电压恢复2.85V左右,应该就知道IO本身内部损坏了,这里维修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B:
按一下关机键后南桥发给I\O 71脚SUSB#=SLP_S3#信号已经关闭,这样的话I\O 76脚PS_0N  {弱弱的问下lz这个型号是不是 高电平的、、、是3还是5v的  能不能飞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一下关机键后南桥发给I\O 71脚SUSB#=SLP_S3#信号已经关闭,这样的话I\O 76脚PS_0N  {弱弱的问下lz这个型 ...

主板关机后IO 76脚PSON信号一般是维持高电平状态,一般是5vsb高电平,其PSON信号由IO内部程序处理变为低电平状态,外部有电阻上拉变为高电平状态,如果飞线的话,主板就不能开机触发。

网友:
这块板子我很遇到过,,先学习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不关机了  也是SLP_s3#关闭了 IO没有抬高PSON  跑线发现时一个103排阻  坏了

网友C:
无时钟无复位无CPU供电无桥供电不能关机换个IO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时钟无复位无CPU供电无桥供电不能关机换个IO就好了?

是的,这里IO芯片应该也有管理CPU主供电工作功能。

网友:
很给力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