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和sl410俩台独显机器不显?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大家来分析一下?

楼主(2015-06-30):
这俩天我弄了一台sl410的独显机器显卡是216-0728018开机有时候显一下logo后黑屏再开机就不显示了,按压显卡开机上电能显示,电流也跳变0.8-1.0-1.1-1.2我怀疑显卡,拿掉内存就报警,这机器独显的,不知道显卡是不是通病!又来了一台机器sl410k开机不显示,显卡也是216-0728018,电流也跳变,拿掉内存也报警,清理coms每次开机还滴滴响俩声!这机器显卡是不是通病?这机器是不是散热铜管也是通病

网友:
肯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跟E40是同样的显卡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先搞显卡
!黑胶的要注意哦!

网友A:
显卡可以小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可以小加焊一下

这机器也愁人啊,原来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可以小加焊一下

小焊什么意思

网友:
散热器感觉也像e40一样

网友:
我最怕做黑胶显卡

网友:
用有铅段加焊一下

网友:
显卡   加热下用bga

网友:
哎,,烦人的机器 ,。 显卡的问题 ,不过返修挺多的  欢快集成的主板吧

网友:
先用BGA加焊下  ,不行再重做。。。。

网友B:
最好先用BGA加焊一下显卡,看能行不,再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先用BGA加焊一下显卡,看能行不,再重值

已经加焊不管用

网友:
换一个试一下,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风枪预热试试,这个机器都是灌的黑胶,

网友:
显卡的问题 换吧 要报风险 黑胶难搞

网友:
可以用风枪先加热一下啊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多,黑胶也难修

网友:
我来看看什么也不干 哦啦啦

网友:
手上有一块一样的,摔的,现在也没搞好,估计板层断线了。

网友:
这个BGA是灌姣还是点胶的黑胶?要是灌的黑胶有点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