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联想 LXB-L17C 有时屏一闪一闪启动不了 有时开关黄灯无反应 时正常时不正常

楼主(2015-06-30):
一台 联想 LXB-L17C 。 开始是电源板一16V470U电容有点鼓。现象是:屏一闪一闪启动不了,仿佛灯管亮一下掉电,反复如此。

换了16 470 后,可以正常显示。但不稳定,现像是:有时屏一闪一闪启动不了(就像开始一样), 有时开关黄灯,按键无反应, 但时正常时不正常。

把二个16 470 和二个16 1000都换了。还是不稳定,还是这个现象。

灯管用电流表测了,电流都一样,应该没什么问题。
高压的二个25 220电容用25 470代替不行,电容没鼓,又换回来了。
不正常时,拔灯管或屏线,还是一样。

请问,倒底是哪里问题呀?

网友:
检查电源板的供电和驱动板的工作条件。

网友:
检查高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来高压部分 坏的可能大

网友:
高压部分检查一下

网友:
看下电源板输出是不是稳定的,不行再外接灯管测试,刷个程序看看,不行就代换法一个一个的排除吧

网友:
首先不正常的时候,检查电源板的电压输出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就要测量驱动板的工作条件了,如果都正常,考虑mcu本身或者是程序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