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0真正有用的BIOS,两个版本的!!!

楼主(2015-06-30):
近日修了两台N480主板,发现这个机有假冒货,现把这两个机的BIOS上传来,真机的桥是SLJ8E的,假N480的桥是SJTNV,注意对号入座。

网友:
真假机板号一样都是B5238 VER1.2,显卡都一样216-0774207,就桥不一样。

网友:
刚好有台 验证下

网友:
不是吧,这也有假机

网友:
这个机器 是触发后出 3 5V 的吗

网友:
BIOS里 有小BIOS 资料没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啊这情况

网友:
应该不会有假冒的情况吧。可能就是桥不同而矣。或者是批次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有假,是配置不同而已

网友:
机器应该是两款吧!不是假的吧!

网友:
这个桥都是通用的,不存在假的吧

网友(2015-08-01):
刚接了一台,假货,外壳主板做工都是超差的,下个BIOS试下,

网友:
楼主说的假N480的桥是SJTNV我碰到了。不过不是假机器应该是批次的问题,客户刚从联想售后拿到我这,售后叫他换板。如果是假的售后应该不会叫客户换板而是换机了。机器我拆开了是进水。

网友(2015-09-19):
我来 试下 我这个 是 J8E

网友(2015-10-31):
为什么我下载的真桥的BIOS解压后那个4M的BIOS刷了之后不亮机了?

网友:
真是刷得头都大了,下来看看

网友:
多谢,正好再找

网友:
是集显的吗,下来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假的 刚接到一台 J8E的 感觉做工也不好看上去跟神舟的差不多了

网友(2015-12-27):
假的怕不是哦,同意上面的是批次问题吧,不然售后部还敢去啊

网友:
有EC BIOS吗?

网友:
我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这个还有真假???

网友(2016-02-19):
有刷亮的吗

网友(2016-06-15):
兄弟BIOS好使不

网友:
有这种情况   还有山寨N480 我的就是SJTNV的

网友:
这个有人用过吗是不好的假的那个

网友:
我刷了不对  假的那个

网友:
这个bios是4M的吗还是8M的

网友:
我的板是过内存,不显示,显卡重做,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下载试试

网友:
N480 主要是由于其BIOS 实际数据容量和BIOS芯片自身容量不一致导致好多备份的不能使用

网友:
不会有假的

网友:
真好需要  SLJ8E的桥   下载试下

网友(2016-07-18):
收下了 正需要

网友:
你说的那个假的是4代CPU,你说的真的是3代CPU,不要说什么真的假的,一个四代桥一个3代桥。。

网友:
正好需要

网友:
下个试试 分不多

网友:
一刷就好  谢谢分享

网友:
今天收到一个楼主所说的假的,看起来也没多假啊,是不是批次的问题啊

网友:
还没遇到过假的,下载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