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开机不显示求助啊,

楼主(2015-06-30):
g480 开机不显示,电流跑0.95  左右。bios刷了n多个还是一样的。桥也换了,现在不上内存一长三短。大家给个建议啊,都说是BIOS的问题可我刷了好几个,换了桥后亮了一两次  又亮了,郁闷啊

网友:
集显供电有没有

网友:
,就是没有集显供电啊,这个板子是要内存跑完才出来集显电压啊

网友:
桥没焊好?

网友:
不可能啊,桥都焊了几次了,

网友:
这几天光遇到怪问题哦,郁闷掺了

网友A:
我也有台g480 客户拿过来白屏 现在亮了但是屏幕一会亮一会黑 一直跳,也不知道怎么修了 换了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台g480 客户拿过来白屏 现在亮了但是屏幕一会亮一会黑 一直跳,也不知道怎么修了 换了南桥

你的 版号是多少,我的是  LG4858L MB       11326-1        如果是把你BIOS发个我嘛,谢谢

网友:
楼主 把BIOS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