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0变态机

楼主(2015-06-30):
今天接了个联想E540 四代I7的机子 掉电重启,进PE也掉 有时候LOGO过后就掉,然后又自动开机掉电, 以为这种是BIOS问题,在论坛下了好几个BIOS,刷第一个,亮机很慢,掉电之后又重启,刷第二个亮机后掉电,重启后就直接不亮了。听朋友说也遇到几台,都没搞好,也是掉电重启,谁修到过给指点一下。

网友:
有没裸板是 硬盘那些都不要接

网友:
外设正常么

网友:
电容啊,温控啊换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
外设全拆除试试。

网友:
外设去了  在说

网友:
换U试试、、、

网友:
掉电之前看看哪路供电煤出来

网友:
2楼说的没错,先裸板测试,还要注意看散热问题

网友:
楼主 不防换BIOS 的的UEFI 换W8 模式

网友:
我以前修台 用W7 模式 亮机慢  W8 模式好快就亮机了

网友:
这种机器,你先最小系统法试试,排除外设故障

网友:
四代bios在淘宝找人改下bios文件,把亮机慢的和原机bios发过去  改好的bios刷上就好了,四代处理器机器是一个机器一个bios之间不通用了

网友:
最好裸板测试一下看是否掉电,最好将复位拉低,看是否掉电,若不掉则说明是软件问题,若还是掉电则说明是硬件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裸板进BIOS试下

网友:
这个EC有程序吧!!!

网友:
多搞几个bioss试一下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 有个本 楼主你修好没有  修好分享下下

网友:
把铁管子换了就